华硕P8B-X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5-08-11):
   本人是菜鸟,我的华硕主板P8B-X开机不触发。恳求各位大侠指点维修思路,谢了

网友A:
按不触发的工作条件来修就行了。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这个好像修过,是网吧用的午盘服务器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触发的工作条件来修就行了。一步一步排除。

不触发的检查的步骤有哪些?

网友:
拆网卡试试

网友:
这个问的太有技术含量了,菜鸟们都回答不了

网友:
至少详细一点吧,

网友:
从开机电路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楼主没发现 这问题没人进来吗

网友:
你首先得知道3.3VSB 吧?   5V SB   COMS 3,3V    开机排针3.3 或5V吧?  IO有没有收到PWRBTON   有没有发出RSMRST吧 ? 这些都是要检查的!

网友:
就近找修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