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6.1 不认USB求助

楼主(2015-08-11):
大家好:求助一下,麻烦哪个师傅有空帮下我 PS2好的

电压供电4.95 数据线2.9左右 保险好的

我修到一个映泰g31-m7 6.1  不认USB 就有一组USB 数据线打值50  这个是不是南桥坏了。电脑能开机的。

网友:
USB是南桥管的.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的USB模块坏了,要换桥

网友:
南桥管USB,南桥有问题

网友:
把南桥取下来 测量下阻值 基本换了OK

网友:
82801GB  直接换掉就 ok

网友:
南桥坏换桥吧

网友A:
虚焊了吧,加焊下试试,不行就换吧,50感觉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感觉到是与南桥有关系。但它们之间不是“直连的吧?
查一下它们之间的电路是否正常,若正常再加焊南桥。
最后没法子只有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了吧,加焊下试试,不行就换吧,50感觉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正常的USB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多少,你测试过吗?

网友:
G31板子的南桥容易出问题,映泰的更容易,我有片同样的,有时候USB不好用,有时候SATA不好用,但能正常开机。

网友:
你这个是全部都不认,还是某一个不认哦,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留意下

网友(2015-09-14):
我也遇到一个不认USB的供电5伏有  有修好的吗

网友:
阻值已经不正常了  基本就是桥了

网友:
环桥 换乔。。。。。。。。

网友:
你看前置和后置是不是都不能用,是的话8成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一般多是南桥的事,阻值正常的话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