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150系列里边的这个VCCIO-CPU这个电平

楼主(2015-08-11):
今年修1150的板子也不少了,这里的板子大部分问题还能解决掉(故障比较简单吧,,,勿喷,,),不过遇到有一个问题的有两三片了吧,好像没好过一片都放一边了,故障是不开机, 查了下供电,时钟,PG,复位都正常,然后上CPU直接触发上电,不开机,于是各种总线查,各种PG查,查到最后发现没有H_cpurst#,就是没有CPU复位嘛 ,刚好之前在论坛有下载这个Z87-A的点位图,(不要找我要,我也没有其他的,就只有这么两份都是在论坛上下载的,可以搜到的)这个信号大部分一边是受控于三极管,管子G级正常应该拉低,这里已经拉低了,另一边是由VCCIO_CPU这个电平上拉的,可是这个电平我看了点位图除了有一路是有一个电阻焊盘一端接此电平另一端接桥供电以外(可是板上这一路是空焊盘,没有采用,),然后就到IO里边,可是IO我也换过没好,其他的就好像都没什么关系啊,也没有到CPU座子里边,这里应该是要这个电平起来了上拉CPU复位才正常吧?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但我不知道这个电平是怎么来的(因为没采用空焊盘那一路所以不知道,,,)特来论坛求助一下1150平台这个电平是怎么来的,满足了什么条件这个电平才会起来,谢谢论坛各位大哥大姐了!!感激不尽啊@!1

网友:
这帖子尸沉大海了,,,,,真心求助啊。。求海韵之恋或者哪个版主或者哪个懂的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