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黑金版爆大电容后串灯泡常亮如何检修?

楼主(2015-08-11):
电源原先是装在电脑里接通电源(电脑未启动),突然“砰”的一声,机箱里冒出一股黑烟。拆开电源,其中初级的一个大电容爆掉了,另一个也“怀孕”了,再测均压电阻,其中一个开路。目测电路板没有其它元件损坏后。从一个正常使用的电源上拆下一套的两个大电容和两个均压电阻换上,并在保险处串一个95W的灯泡。接通电源灯泡一闪就灭。测绿线和紫线都有5V。短接绿黑线。12V、5V、3.3V都正常。电源接一个机箱风扇作负载时灯泡不亮;接一个硬盘做负载时,灯泡慢慢亮起来又慢慢的灭掉;当接二个硬盘做负载时,灯泡就常亮了。以为是两个13009不良。拆下测量都正常。电源用的芯片是DM311+7500+339的组合。虽然现在电源都不贵。见这个电源用料还不错,能修就修咯。现在没有思路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电源能正常工作后,灯泡就应该去掉了吧?

网友:
你想想,现在的电流通过灯泡之后,灯泡的两端电压已经很大了,电源两端实际电压就“欠压”很多了。恐怕电源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应该已经修好了。好电源,外接灯泡,带负载时,灯泡会亮的。我试过。不要怕,去掉灯泡,直接试试,注意安全就是。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晚点试一试

网友:
目测电源已经修复,空载正常的话就该去掉灯泡带负载测试了。

网友:
电源要上主机才能试出是否修好,灯泡已不用接了,电源使用超过2年最好更换加速小电解电容

网友:
楼主去掉灯泡,上保险再试........

网友:
楼主试过了吗?大家都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