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32B2100C图像杂波负像

楼主(2015-08-11):
电源输出电压5.2V  12.3V  24V 主板电压3.33V  1.1V   1.79V(实测电压)。换过RTD2648故障依旧,测过屏。一时陷入困境,请高手支个招,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调屏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调屏参试试

进工厂模式中字符看不清楚,无法调试.已刷过程序无效.

网友:
测下屏的升压电路的各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
字符不清楚,无法调试,已刷过程序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调屏参试试

字符看不清楚,无法调试,已刷过程序无效。

网友:
逻级板问题负像

网友:
测过屏了,再就是屏线跟主板喽。

网友:
工厂模式   反色

网友:
这种故障,要么屏,要么逻辑板,代换试试吧

网友:
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工厂模式还是屏线还是程序的问题
你一个一个来啊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子把

网友:
刚才一打开电源,进入工厂模式(字符看不清楚),正试着调试屏参数,还没来得及调,突然黑屏了,一看背光不亮,声音正常,真奇了怪了,怎么一个问题未解决又来了一个新问题,测量电源输出5.2V正常,12V降为9V,24V降为19V,怀疑稳压电路有问题,拆下稳压原件测量,是好的,装上开机测量电压又正常了,一看屏幕图像居然恢复正常。虽然正常收看,但总觉得问题还存在。

网友:
数据。。没有就是改屏参

网友:
换屏线,或者换驱动板,不行就是屏坏

网友:
LZ搞定了吗?估计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逻辑板的问题,边字符都是花屏的,排除驱动主板问题

网友:
修好了就是技术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兄弟是电源不稳定吧

网友:
排线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