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跑E5

楼主(2015-08-12):
GA-A55M-DS2 跑E5,BIOS刷过,网卡吹掉还是一样

网友:
用独显也是一样

网友:
拿掉声卡和加焊桥效果一样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的话,换根内存!

网友:
E5还没到显卡吧

网友:
诊断卡只是 一个参考 E5是 外设原因 可以刷刷BIOS 清零CMOS 试试

网友:
E5没印象啊,能不能说下前面的代码啊,感觉没过内存

网友:
BIOS已经换过几个了,内存更不用说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呀,测了你就会发现惊喜

网友:
找下内存旁边的小八角芯片 连接 南桥过来的系统管理总线的。。。

网友:
E5是内存 查SPD电压有吗

网友:
哈哈 CMO口芯片坏了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

网友:
光看代码是不行的,不同的板子代码的含义都不相同,建议楼主先从供电电路查起

网友:
修好发帖哈 学习学习哈

网友:
早修好了,原来是CPU座虚焊,用手按不出来,非得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