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不跑码(无时钟)

楼主(2015-08-12):
观察主板外观无明显损伤,上电

故障为能通电,不跑码,测量全板电压,发现无时钟(不会测量的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先说一下,关于华硕P5G41系列的板子,有通病,如果全板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时钟信号,可以找内存附近的822排阻,本人修了N片这样的板子,可以说10片能修好8片左右

换完之后发现跑码,但是卡住了,卡在了20,跑过了内存,没有跑过显卡

呵呵,修这个问题,搞了我不少时间,说说维修过程吧
换好之后,就一直跑码20,搞得我很郁闷,以前我修过这样的问题,是技嘉的板子,是由于外设(网卡芯片)有问题所以不过显卡
所以一开始就陷入了思维的误区
换了内存,多次擦了CPU以及CPU底座,但是还是不跑码
CPU是5800
但我换420的时候,竟然跑码过了,一直到00,所以就知道主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我把CPU换回5800的时候,竟然也跑过去了,亮机
当我上好底座和风扇,准备装回机箱的时候,又测试了一次,又是20,之后怎么测试都是20
换回420的时候,就可以亮机
没办法,我和师傅说了情况,师傅问我动了哪里,我说动了内存附近的822排阻
师傅说这种板子还有开关针附近822排阻有通病
换了附近的两个822排阻,还是20,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没办法了,还是问师傅,师傅说给他看看
他看了一会说,我换的排阻有短路
我拿回板子,发现有两个排阻有两个脚上面的焊锡好像在一起,但是我拿放大镜去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缝隙的
没办法,听师傅的话,继续换了一个822,结果上5800正常亮机,多点了几次,还是正常亮机
装回机箱,能正常进系统,问题解决
有点需要总结的地方,维修有一手好烙铁技术非常重要,如果我能一次换好,又能节约不少时间,造成这样的问题,又陷入了思维的误区,以为是外设或者是CPU的问题造成跑20,但是也算是学习了,822排阻也能造成跑码20的情况

网友A:
看了通病经验以后不用走弯路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没有换过822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B:
只能怪LZ粗心大意没有仔细检查焊接过的位置

网友:
细心加技术 很重要啊     !!!!   加快学习进度

网友:
华硕很多822其实不用换 焊膏一上风枪一加热 然后就好了

网友:
仍是主要问题或故障,桥梁华硕822

网友:
真的觉得细心很重要,不然绕远路很惨

网友:
华硕的822怎么老是它

网友:
焊工好!的确重要,不然就有奇怪的故障。不错的经验!

网友:
华硕没复位或者复位灯间接性闪烁,大多数换822都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通病经验以后不用走弯路

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弄清楚原理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怪LZ粗心大意没有仔细检查焊接过的位置

我焊接技术比较差

网友:
P5G41 我看见就头痛,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就是不跑码,就除了桥没动了,

网友:
  我跟你一样修过N多块这样的吗。 修好的基本用了没多少天就坏了。 坏就坏。坏的不是原故障, 是南桥。   我真想说主板太垃圾了。

网友:
看来手工非常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弄清楚原理比较好

同意你的观点,找捷径固然重要,但我觉得知道这些822是做什么的才好,不知道原理怎么提高技术,从容应对各种主板,各种故障?

网友:
结果是开关针附近822排阻有问题,,。。

网友:
华硕的通病八二二

网友D:
华硕的822排阻可以不用更换,直接用烙铁加焊也行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怎么会事828为什么你们争了好多钱

网友:
跑20也有可能是内存....

网友:
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
恩,通病以后少走弯路了

网友:
我看到主板是华硕的直接找桥跟 IO还有内存旁边的822,干嘛要走那么多弯路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822排阻可以不用更换,直接用烙铁加焊也行

有时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