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P待机0.005A,触发到0.02A掉电故障

楼主(2015-08-12):
DASWHMB18F0 REV:F     观察主板上无进水、修过、烧毁等现象。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现象。那就接上可调电源,测3V5V待机电压没有,按下开关有瞬间出来。但马上就掉电了。说明3V5V是开机之后才出,如下图

继续测量SUSON发现0V不正常,正常3.3V左右

EC应该收到桥发出的SLP信号,就会发出SUSON的,这个信号到EC是SUSB#,测量有3.3V

EC条件都正常了,为什么不输出SUSON呢!于是,下载了一个BIOS资料刷了上去。再次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1继续上跳亮机。

网友:
呵呵 以为你干EC了 现在BIOS程序很多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EC坏的情况居多!~

网友:
这种一小跳的机子思路,第一反应就是内存电压没出来

网友:
先看有没有短路,再查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我也以为是EC本身坏了,没想到BIOS

网友:
看来现在搞机  得先搞BIOS

网友:
哼哼,BIOS神经病坏很多。手上一台DELL N4110的一个现象把IO或ECBIOS拆了一个就有3。3V,还在修

网友:
这个电压也能是受BIOS控制啊,真的是神奇啊

网友:
BIOS配置脚位不正常 遇到很多 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触发或掉电

网友:
以前老机子,BIOS问题没有那么多,现在行机子BIOS问题多得很

网友:
我的 是T6-C的,也不触发呀

网友:
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待机3 5V死活不出来,,整到后面没办法了,刷BIOS试试,出来了,看来以后搞机都要先刷BIOS先了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问题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又是bios惹的祸 拖出去刷了

网友:
又是bios惹的祸 我还以为是ec惹得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