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AD 2不充电

楼主(2015-08-12):
  昨天接客户一台苹果IPAD  2 不充电,插上充电线 屏幕上苹果标志和电池符号交替显示,由于之前没接触过IPAD,请高手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换个尾插试试

网友:
换根线试试

网友:
苹果标志和电池符号交替显示说明充电条件没有准备妥。

网友:
清洁一下充电接口,不行就拆机把电池和主板断开一下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IPAD2 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换一个电池呀

网友:
电池不好换呀

网友:
换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