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掉电维修

楼主(2015-08-12):
       联想z400,客户反映用一两个小时就掉电,起初怀疑是不是适配器没插好,电池电量用完了掉电。
经测试,当插上适配器的时候,用一会就掉电,而且电池显示不充电。换可调电源试,也是不充电,用一会就掉电。奇怪的是单独用电池和单独用可调电源都是好的。
      难道是充电这块有问题?又不想急着拆机,于是搜了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结果还真有,是由于电压不够而引起的掉电。z400的电压是20v,我可调电源调的是19.7v,于是调高电压到20.2v,问题解决了。很奇怪,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学习阶段,发帖纪录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是有,不过不容易往电压不够上面想

网友:
是不太容易想到适配器。这样还得让客户换适配器呢。

网友:
就0.几v的电压,也会造成这样,我一般都是19v。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中情况很多的。电压低了有时还不开机。

网友:
这也能被你发现,这样也行得通,又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还真的没注意过这块我的是19.7

网友:
这个说法不太靠谱吧 楼主  当心返修!

网友:
表示见多了。以后记住,很多联想的机子都必须不低于20V

网友:
难道是适配器出问题了

网友:
有这么个现象,我修过个SONY标的电压是19.5V,短路,修好后。我可调电源18.7V死活掉电,就是亮下就掉。最后无意弄到调节按钮调到19.4V正常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
平时很少会想到适配器也会引起掉电,以后要注意一下

网友A:
楼主想法真够全面的,这个也能考虑到,真是不易啊。

pma

网友B:
联想有些机器如果不足20V机都开不了的

pma

网友:
学习到,以便以后运用.

网友C:
我遇到几次这样的情况,特别是联想仁宝代工的板子,昨天还修到一台S405,公共点大短,修好了,发现不充电,单用电池或是单用适配器都行,就是两者同时用就不行

网友D:
其实有可能是 保护隔离管有问题了 导致电压稍低 试试换换保护隔离管和前端保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pma

网友:
这个好  收藏了  电压不稳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可能是 保护隔离管有问题了 导致电压稍低 试试换换保护隔离管和前端保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个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法真够全面的,这个也能考虑到,真是不易啊。

也是论坛里看到别人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有些机器如果不足20V机都开不了的

这个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联想这么坑爹啊?居然对电压要求这么高!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几次这样的情况,特别是联想仁宝代工的板子,昨天还修到一台S405,公共点大短,修好了,发现不充电, ...

查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注意过

网友:
哥你是灌水吗?

pma

网友:
这样也行啊,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是小白一个,懂得太少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在个东芝老本上遇见过

网友:
楼主按我的维修经验来说,这个绝对不是这1V 2V的问题,你信不信?肯定是分压检测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有的机器是这样电流小一点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论坛里看到别人的经验

是呀!论坛够强大的啊!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用得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