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出来分享一下吧

楼主(2015-08-12):
前两天修机,碰到一台联想G540还是510给忘了,当然,这不是重点。测机,不跑码,拆机发现显卡,桥,都被做过了,瞬间感到又是一台棘手的机子。经测量发现处理器电压为1.7左右,内存电压1.38左右,于是就判断处理器坏了,于是就把处理器送出去检测一下,可是检测结果说处理器没有坏。哥就不淡定了,1.7的电压啊,而且是4代爱5,,这这这,没道理用那么高的电压啊。,于是修机。修好内存供电,还是不跑码,干桥,跑码了,可是不显示,又干显卡,上电测机,跑码了,等了一会,还真给亮机了。我那个郁闷啊,4代爱5,用1.7的电压,而且电感对地阻值都比较高,,,,谁还有修过新机的,分享一下经验了,

网友A:
还有个问题给忘了,内存1.35左右的内存,可以亮机吗,

网友B:
内存1.35是正常的,是DDR3L的内存,但是CPU 1.7确实没有见过,楼主测到的阻值是多少CPU电感

网友C:
现在后期出的内存的电压都是1.35v的,不过cpu就没见过这么高的了,从修机器到现在没加过

网友:
楼主没换块万用表试试吗?有时候表电池电量不足了误差会变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给忘了,内存1.35左右的内存,可以亮机吗,

应该是3代低电压的 1.35正常的

网友D:
看图纸就知道,是多少电压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1.35是正常的,是DDR3L的内存,但是CPU 1.7确实没有见过,楼主测到的阻值是多少CPU电感

至少过100,这阻值也是颠覆维修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后期出的内存的电压都是1.35v的,不过cpu就没见过这么高的了,从修机器到现在没加过

我表示狂汗,,我至少遇到两台,内存电压1.35的,而且都给修了

网友:
也可是我测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过100,这阻值也是颠覆维修思路啊

理论来说 为了降低功耗,越新电压越低,怎么还能高了呢  是不是的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E:
楼主你这台内存供电正常是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纸就知道,是多少电压拉

处理器的电压图纸上没有标出来,不过处理器电压是动态的,看处理器的工作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台内存供电正常是1.5v的?

刚拿来的时候内存电压是1.35,后来,由于失误,我给改成1.5了,不过也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来说 为了降低功耗,越新电压越低,怎么还能高了呢  是不是的万用表没电了

是啊,我也是,,,,可是我的表没有坏,修好之后我又测了一遍,没错,电压就是1.7左右

网友:
说到CPU1.7V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一台新机 啥牌子忘了 也是疑惑

网友:
内存是低压版的吧

网友:
按道理来说CPU 的供电应该没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拿来的时候内存电压是1.35,后来,由于失误,我给改成1.5了,不过也可以亮机

求教怎么改成1.5v的?

网友:
1.7V的电压,LZ还是好好查下,时间长了别把CPU烧了

网友:
能量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