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版号LA-4103P

楼主(2015-08-12):
来时开机掉电,表现为开机后电流上到0.9不显示掉电。内存过了,拆机干显卡后电流可以上到0.95不掉电,可还是不显示,且键盘大小写指示灯有规律的4次闪烁。主板各大供电正常,论坛里讲PU603易坏。测试了一下,电压1.1v正常,BIOS刷过了,涛声依旧,显卡周围小电感测量电压具备,怀疑显卡挂了。有经历的大神给点意见啊

网友:
换个试试呗

网友:
既然怀疑显卡挂了,就果断换吧。

网友:
显卡挂的几率有点大!!

网友:
如果是intel芯片组的bios可能性大一些,不妨多换几个bios,

网友:
试试外接显示器,看看可能显示

网友:
Q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不会吧
可能是北桥虚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显卡

网友:
查下PCI巢的右下角的那个2R2电阻,应该那漏电或者虚焊

网友:
多谢多谢,好东西就是要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