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X550CC上电时序,无待机,待机芯片是UP1589Q

楼主(2015-08-12):
高人来下,ASUS  X550CC待机时序,进水了,无待机,BIOS刷了,待机芯片是UP1589Q,就只有11脚有20V其它都没电压,按常 理要有线性电压呀,芯片也换了

网友:
有图纸没?查他的REF,EN ,SYSTEMON等,去查他的启动信号,进水机主要看小贴片有没有腐蚀和断线。再者去量后极没有短路

网友A:
线性电压的开启信号有吗?进水的要仔细检查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不加电的一台,电池拿下来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我的是X55VD 待机有5V没3V 供楼主参考

网友C:
ASUS的机子好多都是待机时有5v没有3v的,没有线性电压,你查下线性电压的开启啊?还有就是线性电压的阻值打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压的开启信号有吗?进水的要仔细检查啊。

嗯,是线性开启的问题,找了很久,可是现在待机有5V,3V没有,都是SUS电压,应该是起产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X55VD 待机有5V没3V 供楼主参考

你这待机是正常的是吧
3V开机才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SUS的机子好多都是待机时有5v没有3v的,没有线性电压,你查下线性电压的开启啊?还有就是线性电压的阻值打 ...

嗯,线性开启问题,断线了,找到了,现在待机有5V没3V,按理是正常了,不上电。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的机子好多都是待机时有5v没有3v的,没有线性电压,你查下线性电压的开启啊?还有就是线性电压的阻值打 ...

嗯,线性开启问题,断线了,找到了,现在待机有5V没3V,按理是正常了,不上电。又是一个问题。有点奇怪,UP1589Q的2脚5V开启信号3V   4脚
3V的怎么是5V

网友:
现在又没有PWRBTN,唉,又可能EC条件还没满足

网友E:
楼主你内存报警的搞定没 我的内存都干了都没有好啊,你说怎么办哦,,

网友:
35v,是不是开机后才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内存报警的搞定没 我的内存都干了都没有好啊,你说怎么办哦,,

付老总?

网友:
你又知道是我,我突然才发现啊 我的内存报警还是没有好

网友:
查LDO3和LDO5对地值,偏小的话,烧板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或者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线性开启问题,断线了,找到了,现在待机有5V没3V,按理是正常了,不上电。又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就是按照不触发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是线性开启的问题,找了很久,可是现在待机有5V,3V没有,都是SUS电压,应该是起产生呀

先把线性电压修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