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TSUMU58EHL-LF-3自带程序吗

楼主(2015-08-12):
有知道戴尔E2210Hc显示器的主芯片TSUMU58EHL-LF-3自带程序吗  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编程器直接读取,如果能读就是在芯片里面的。这个芯片好像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编程器直接读取,如果能读就是在芯片里面的。这个芯片好像是带程序的

在线读吗

网友:
对啊,如果在主芯片里面直接就能读出来的

网友:
要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啊  我没有在线刷的   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