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5-08-12):
刚开机正常,数分钟上无显示,已更换过电源、内存条、显卡,打卡开机跑码正常,不一会卡上REST灯亮起,黑屏无显示

网友:
该不会是南桥问题吧,GB的南桥不贵,换一个先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
灭掉后在开能开起来吗,可能是虚焊

网友: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那边信号的问题。。。1068 的 还是6206  还是6109的

网友:
搜论坛看 这有通病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啊,G41的南桥问题多啊。

网友:
看看这个图纸吧   对你有帮助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5218-1-1.html

网友:
这个不是南桥问题,是VGA经过南桥的472电阻漏电

网友:
凤城 -1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