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有3v 5v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8-12):
今天接修同行介绍来的客户  说昨天用的好好的 洗完澡出来发现电脑部显示了 怎么开机都不显示,接过机器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0.018按开机键无反应,心想肯定是通病了 这个【迅维】网上不只有多少同行都通报过了,直接给客户报价 260元(应为介绍来的同行还要提成)打发客 户走之后,迅速拆机下载ec  bios  用我的神器 希尔特500p刷之开机测试还是老样子。肯定是下载的BIOS不对或者是有人故意灌水弄的假bios 真是太可耻了接连下载了四五个bios还是老样子,就此打住 !虽然这个本有这个通病但不代表我这个就中招啊 还有气他的几率,老老实实按照上电时序来 打开图纸第二页!

测试发现待机时无LAN_PWR_ON  ,搜锁图纸发现LAN_PWR_ON  是由EC发出

此脚位又是GPIO脚BIOS已刷,查EC的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这里发现只有时钟不正常,又测了AC_IN#  0v,COVER_SW# 3.3v(相当于LID)全部正常,那就只有换EC了,料板找到此EC,更换,满怀期待插上可调电源怎还是老样子!先把LAN_PWR_ON  ,EC时钟放到一边不管他,硬着头皮查,开机正常跳变,南桥没有发出PM_SLP_S4#,查rtc 待机电压全部正常!南桥是HM55的,是比较爱坏的 先加焊,无果预料之中的事(HM55的几乎没有加焊好过)翻找料板堆找到HMM55拔下重植,上机财神爷爷保佑我吧!开机终于好了 !赶紧查下LAN-PWE-ON发现是出发之后才有的,EC时钟还是没有!难道是时序错误?不管它了反正我的钱到手了!这个问题留给大师们给我们解答吧 !
各位同行码字不易望加分啊 !!!!!

网友A:
LAN_PWR_ON是做什么开启什么东西

网友B:
时序上不是写着吗,LAN-PWE-ON要在按开机开关之后才开启的!

网友:
为了码字不容易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AN_PWR_ON是做什么开启什么东西

LAN_PWR_ON,完整拼写:Local Area Network_POWER_ON,就是局域网电压开启,这个信号就是开启网卡的啊,因为有的机子支持网络唤醒(WOL),需要这个电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N_PWR_ON,完整拼写:Local Area Network_POWER_ON,就是局域网电压开启,这个信号就是开启网卡的啊,因 ...

很少去量这个信号

网友:
HM55 桥坏的可是真多啊 !

网友:
一通干  真果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N_PWR_ON是做什么开启什么东西

正解支持到底

网友D:
不触发的刷这么多次bios没必要啊

网友E:
这么说EC和桥都坏了,

网友:
呵呵,楼主也是辛苦,打字要半天吧!@

网友F:
小小白   学习了

雨馨儿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SP应该是3.3V的电压把

网友:
这个EC的时钟为什么没有出来,等待结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小白   学习了

这个人是 灌水专业户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AN_PWR_ON是做什么开启什么东西

LAN_PWR_ON是网卡供电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EC和桥都坏了,

EC  没有坏 只有南桥坏了

网友:
此贴又开一列 先通病后经验 不错额!

网友:
几番周折总算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的刷这么多次bios没必要啊

BIOS是通病所有人都知道 BIOS也分版本有的是不支持的 先软后硬,当你遇到同样问题你也会犹豫不定,甚至怀疑自己,(毕竟百分之90的人都刷BIOS 弄好了)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刷BIOS不费事 就是浪费分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上不是写着吗,LAN-PWE-ON要在按开机开关之后才开启的!

感谢大师指点现在才明白后边的一串英文是什么意思!原谅我不懂英文!

网友H:
这个机子换了桥关机关不死 还得刷南桥BIOS

网友:
HM55虚焊的也不少,先加焊,不行才换桥

网友:
现在这桥很少加焊好的,,

网友:
这个板子EC  BIOS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LAN_PWR_ON是网卡供电的开启

懂了 谢谢解惑

网友I:
不触发 干嘛刷bios ,通病也不是这样修的啊

网友J:
hm55怎么那么容易坏啊,ec的时钟好像是桥开机后发给ec的吧

网友:
小白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hm55怎么那么容易坏啊,ec的时钟好像是桥开机后发给ec的吧

这一点  我到是忘记测试了 下次遇到一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子换了桥关机关不死 还得刷南桥BIOS

我这个没有发现类似问题,南桥是从其他板子上拆的!有可能是版本问题吧!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呢!

网友:
不触发 为毛测网卡供电开启呀 没必要吧 还有那个时钟有的ec是内部时钟,没有晶振.

网友:
这个时序乱了是不是跟楼主换M55有关系

网友:
南桥收到信号不发出slp信号啊,我一般就几个测试,1EC 供电复位适配器检测lid盒盖

网友:
7#朋友的观点学习了。LAN_PWR_ON信号容易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触发 干嘛刷bios ,通病也不是这样修的啊

因为EC的待机条件里有多个脚位是GPIO脚,是需要BIOS数据配置的,所以才刷BIOS

网友:
HM55桥坏的多?

网友:
很历害。学习了。谢谢

网友K:
            亮机后  时钟还是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亮机后  时钟还是没有吗

亮机之后没有测,不过待机时  是没有的

网友:
安老方法有待机不触发EC南桥也可以搞定了,LZ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