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半小时 准时 掉电 求 大师 指教!!!

楼主(2015-08-12):
E431 半小时 准时 掉电 BIOS 刷了 EC BIOS 资料 也刷了 还是 准时 掉电 求 大师 指教!!!
掉电

网友:
继续刷BIOS吧!

网友:
散热做好了没?若散热做好了就差CPU供电的开启是否连续

网友:
不兼容cpu 引起的 看看是slj8e 还是slj8c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用试波器看看谁先掉

网友:
这个跟散热有很大的关联

网友:
应该还是BOOS问题吧!!!

网友:
呵呵,我还是同意用试波器看下谁先掉

网友:
换CPU试试 CPU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
换个低频率点的cpu试试,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换了cpu才好的

网友:
把CPU风扇改个常转试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这问题好像无法修吧 我遇到好几个都没修好 有修好的分享下

网友:
前段时间店里有台一样故障的,死活就想不起来了

网友:
可以用鲁大师测一个温度呀,这个跟散热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呀,如果温度正常那就看一下CPU的供电电容

网友:
半小时掉电,热敏的问题吧,可能

网友:
我的个去,楼主你的也是半小时掉电啊!我的三星NP300E43A也是用半小时掉电,都修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网友:
这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楼主换个BIOS芯片刷吧

网友:
温控芯片

网友:
以前 修过一台 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