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点位图TSICT附加不能安装的插件msvbvm50+使用方法

楼主(2015-08-12):
你的系统是win7的话,安装不上的时候就要安装我附加的这个文件,不然别说我坑你们哟。使用说明也加上吧,搞了几小时给大家分享下,让你们节约时间。

网友:
我怎么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是你没有去用点位图吧

网友:
以前我也是用不了 后面人家给了个100M左右的全部点位软件 就可以了

网友:
好样的,正需要,先下看看,是什么样情况。。。

网友:
哈哈,我的可以用了,就是差第一个50啦,,,

网友:
表示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2015-11-16):
我正需要它。 刚装的WIN7系统打不开。

网友(2018-08-19):
用xp就完了  回头用到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