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12):
联想B490开机掉电,自动上电到0.3.。。。怎么搞啊?

网友:
响测一下,所有供电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我想问一下怎样测试所有供电是否出来,笔记本有3V 5V  内存电压 ,1.05V还有什么电压?

网友:
看来修机器还没有一个思路,先掌握好时序才能修啊

网友:
看缺什么电压啊····不说清楚不好判断啊

网友(2015-09-11):
上电瞬间亮哪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上电瞬间量哪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电压没有出完 你好好查查

网友:
信息 太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