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片ACER 4535 AMD 集显独显都可以

楼主(2015-08-12):
价格便宜,能用就行,修过显卡,北桥的也可以。只要点亮价格在200左右的联系我,tel:15851719899 QQ:515990421

网友A:
改集显会更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集显会更稳定吧

是啊,但是它这个机器是雷劈坏的。跑码到1.8A掉电。按开关就不触发。开关接口电压一直0.5V,感觉是开机按键一直被按住那样,EC换过不行。电流表坏了,客户又急要,所以换板最快

网友:
我有一片,北桥修过,用半个月又不行了,AMD的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小场馆击穿了,好像是在左上角,连接一个LED灯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小场馆击穿了,好像是在左上角,连接一个LED灯珠的

不是Q3吧,我拿掉后不能触发,那个是ACIN有3.3。而且是自动触发,然后掉电,断开1.2V也一样掉。接口那个灯就一直亮。开关链接的地方是D3换过,D3下一个链接Q1,Q1拿掉E级有19V电压,装上去就0V,没图纸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4736独显要不要

网友:
谢谢啊,我已经找到了,两年前在我这换的北桥,他现在嫌电脑慢买一个台式机,整机卖给我,我出400,他说这个能卖400不错。就卖给我,我拆下主板卖了300,剩下的再卖卖。反正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