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B3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5-08-12):
如题,测其它供电正常,包括内存供电,桥供电,CPU_VTT供电,VCCSA供电。

测的CPU供电IC ISL6364 供电正常,EN正常。

网友A:
总线供电多少?芯片外围条件正常的话只有换新试试了。

网友B:
估计又是那个长方形的芯片  总线供电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又是那个长方形的芯片  总线供电芯片出问题了。。。

总线供电1.05V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多少?芯片外围条件正常的话只有换新试试了。

总线1.05V正常,这种芯片还是别换了,换上去会很伤心,因为根本就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又是那个长方形的芯片  总线供电芯片出问题了。。。

说一下自己的一点浅见:由于CPU-VTT供电正常,应当可以说明总线供电正常,因为CPU-VTT的来源一般是有总线供电作为上拉的。还是请教一下:你所说的这个长方形芯片,是不是指LM324,不是说运放极不容易坏的吗?

网友C:
想问个问题:VCCSA是什么供电的,与AMD的VDDA2.5有类似的地方吗?这个供电的正常电压是多少?还有建议你下一份电路图,比如反馈,基准。。。都试一下,还想问下:你这款机是不是转转又停,又转?现在H61 的板很喜欢坏BIOS

网友:
两条VID线测了吗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D:
IC芯片的条件都满足的话,建议更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个问题:VCCSA是什么供电的,与AMD的VDDA2.5有类似的地方吗?这个供电的正常电压是多少?还有建议你下 ...

VCCSA是CPU内部内存模块的供电,正常值是典型的0.95V,
这个板不是停停转转,而是触发后一直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芯片的条件都满足的话,建议更换芯片试试

你这个建议不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自己的一点浅见:由于CPU-VTT供电正常,应当可以说明总线供电正常,因为CPU-VTT的来源一般是有总线 ...

CPU_VTT就是总线供电,正常得很。1.05V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要打一下波波了看看出波没

网友:
只有CPU没有电就按时序查信号

网友:
工作条件全正常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    弄了两太天    供电和信号都正常  就是不出cpu供电     后来直接叫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