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上S920电路图,求教LED背光的问题

楼主(2015-08-12):
屏是好的有图像,无背光,无电池状态查了1601附近的电路没发现问题,这主板电路哪里有问题呢?

联想

网友A:
LED背光电路一般反馈取样电阻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背光电路一般反馈取样电阻坏的多。

谢谢了,能不能说说图纸上哪些是反馈取样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能不能说说图纸上哪些是反馈取样电阻?

需要下载分呀,你也不给加分!一般是串在LED灯组中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下载分呀,你也不给加分!一般是串在LED灯组中的电阻。

我不知道怎么加分,等级也没你高
LED电源负极有个接地电容掉了,应该对背光没影响。
还有哪些是反馈取样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