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ATX-2800+电源维修

楼主(2015-08-12):
该电源拆开,已炸飞电源管理芯片(8脚),不知道芯片型号.换TNY266PN 和 p1014ap06  ,查过整流管,300伏大电容,开关管,均无短路。上灯泡,通电。灯泡大亮。查电源管理芯片周围二极管,电阻,电容,也无短路情况。从昨天晚上修到今天,修得没思路了。求指点。谢谢

网友:
灯泡大亮的话,查一下桥式整流及滤波大电容吧。

网友:
四个整流管全部拆下来一一量过,正向530,反向无穷大。大滤波电容,换了一对,还是如此。怀疑开关管软激穿,换一对全新的13009,还是如此。无辙了

网友A:
不知道芯片型号就换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芯片型号就换件?

网上查为p1014ap06 ,或者为 tny276pn ,所以两个都试了,但还是不成,还是大亮。后来,查另一电源,同一型号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假的,两个在电源管理芯片那里电路有点不同,后面这个也是炸了芯片,换了芯片就好了。 前面那个,大亮的,拆掉T3变压器,就不再大亮,大电容也开始充电,以为是变压器问题,换后面这个修好的电源T3变压器,但还是灯泡大亮? 查后级整流管,没看到有短路的,见鬼了,不知道修了

网友:
灯泡大亮,查整流器,换高压电容。

网友:
楼主短路不难查呀,电阻法和开路法结合.................

网友:
是不是整流管(桥)高压下软击穿?或者前级保护电路哪个地方有额外的短路地方?

网友:
说明开关电源有短路

网友:
那个应该是七脚芯片,不是八脚的吧,型号是P1014AP06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中的稳压电路元件,如无发现则断开7500之类芯片的电源脚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反馈端有没有问题,431、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