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1117计算输出电压

楼主(2015-08-12):
昨晚看到一个帖子,讲解了一下可调1117,还附上了公式,但小弟看不大懂,还请高手详细讲解一下
,已知vin=5v,R1 R2都是200欧,ADJ脚分压得到2.5V(对吗),可调1117怎么计算VOUT,请高手把数值套上公式,因为我有个显卡正好需要一个2v的电压(显存供电),他那三极管用1117换上只有1.5v,要改ADJ脚

网友A:
有个电阻分压计算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电阻分压计算软件的,

灌水可耻的哦,小心版主扣你分

网友B:
1117有固定输出的和可调电压的两种,应分清。可调的计算公式印象中只有括号之前的部分吧,没有+IadjR2这一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有固定输出的和可调电压的两种,应分清。可调的计算公式印象中只有括号之前的部分吧,没有+IadjR2这一 ...

哦,原来如此啊,所以我看不懂啊,麻烦你把数字填进去可以吗,我看的明白一点,小白一个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有固定输出的和可调电压的两种,应分清。可调的计算公式印象中只有括号之前的部分吧,没有+IadjR2这一 ...

说的很对,这里VREF相当与OUT输出电压经过R1和R2串联分压得到的基准参考值。

网友:
迅维有个分压电阻计算软件

neco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确实找个软件试试就知道了LZ

网友:
怎么没有大师帮我讲究一下啊

网友:
怎么没人帮帮忙啊,新手求教

网友:
你以前是R2过大导致输出过大,现在是输出小了,那你把R2改大一点不就行了,多找几个电阻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我们迅维有计算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