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开机0.08断电故障

楼主(2015-08-12):
Z470 广达KL6,故障开机电流到0.08,断电,网上搜了一下说是PU8的问题,我也量了一下PU8 。开启供电这些都有,就是没有输出电压,pu8芯片型号是OZ8115. 主板上一共有4个这样的芯片,于是从旁边PU6对换了一个,神奇的事出现了,现在两边都有电压了,但是出来瞬间都掉了,测量主板所有电感后发现显卡,和CPU没电压之外其他的都有。cpu芯片是isl95831,说是把24脚接地的电阻去掉后就能出电压,去掉电阻后,cpu的电压也是出来瞬间就掉了。于是按照时序来查到HWPG的时候发现没有,但是供电都有为什么会没有HWPG这个呢,怀疑是哪个芯片拉低了,于是挨个的把HWPG断开,断到PU8的时候,HWPG就出来了。但是PU8的芯片是和旁边的对换了的,为什么倒还是坏的。原来PU8没电压,对换了两边就有电压了。没懂怎么回事? 然后在换回去,还是两边都有电压。原来有电压的PU6没HWPG。本来没电压的PU8 倒还是好的。于是把断开的HWPG连接上。在把没出HWPG的PU6断开。装上CPU 内存,开机竟然可以显示。pu6的HWPG没接上会有影响吗。说的有点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
不影响的 HWPG断开一两个 没事

网友:
断开只是看谁拉低了而已

网友A:
供电已经正常不出PG,断开是没问题的。

网友:
HWPG广达的PG汇总信号!如果断开其中某项PG电脑能正常工作的话,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不用接上没事的

网友:
HWPG断开  不影响的吧

网友:
有些看不明白啊

网友:
不接也行,真的没试过

网友:
有点不好修,,,,,,,,,,,,,

网友:
断天那一路的PG,只是失去那一路的保护而已。

网友:
广达的HWPG有几路,断开其中的一路是没有影响的,以前修广达的经常这样干。

网友:
哦 !信息量好大啊 !

网友:
不行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没看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确实好乱,不过广达这样HWPG断开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已经正常不出PG,断开是没问题的。

哦  那就没事,现在正常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