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J不触发,但每次放电后可自动上电触发

楼主(2015-08-12):
华硕U31J,待机3V,5V已出。IO是IT8570E, 测67PIN的sus-pwrgd为3.3V,112PIN的RSMRST为3.3V .开关有3.3V电压,按开关,56PIN的PM-PWTBTN3.3V无跳变。第17PIN的LID-SW也为低电平,翘起17脚测IO引脚是2.8V,该修哪里呀?对上电时序的思路不清晰,求大神指教。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先排除下bios资料的问题

网友:
自动触发时可以显示,偶尔暗屏,会是BIOS吗?BIOS出问题自动触发能显示吗?

网友A:
如果你是上了电池不触发,不上电池可以自动触发进系统的话,换个EC吧

网友B:
LID-SW为低电平肯定不对,查休眠开关及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上了电池不触发,不上电池可以自动触发进系统的话,换个EC吧

手头暂时没EC,我这菜鸟不知道这EC工作的必要条件呀,不行就只能刷BIOS,订EC来换的试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D-SW为低电平肯定不对,查休眠开关及上拉电阻。

VGA接口旁有个X31A,怀疑是休眠开关,把拆掉后情况还是一样,17脚对地不短,只是低电平...

网友D:
感觉休眠开关有问题。。可以去掉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休眠开关有问题。。可以去掉先

如何判断休眠开关是那个呀,以前看过一个帖子A40J的磁敏三极管是一个X32B,这片板上就感觉是这这个X31A,不过菜鸟一枚,没把握完全肯定

网友:
华硕机器这种问题大多是IO问题,有时你放下电有可能就把IO放坏了,变为你这种问题了

网友:
查查休眠开关及上拉电阻,LID_SW应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接口旁有个X31A,怀疑是休眠开关,把拆掉后情况还是一样,17脚对地不短,只是低电平...

你不翘起是多少V呀,如果是0V那说明是EC拉低了呀,2.8V还是有点低呀,正常应该是3.3V才对,就查这个了,如果17脚不是3.3的话,EC会认为没有准备好开机,当然不会有什么跳 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暂时没EC,我这菜鸟不知道这EC工作的必要条件呀,不行就只能刷BIOS,订EC来换的试试了

我也有个跟你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上了电池不触发,不上电池可以自动触发进系统的话,换个EC吧

我这有个机器,用电池能触发,触发了插充电器一切正常,插上充电器就不触发,BIOS放下电自动开机风扇狂转掉电~~~~~什么里个情况,用电池休眠芯片X31两个角都3.3V,用充电器一个角的3.3V没了

网友:
台板还是笔记本?不触发查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