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IC43T-A2 主板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5-08-12):
接到一批网吧主板,测试发现全是不过内存的,此板子是采用三代内存的,根据饼哥的教学之谈,测量此板子的工作条件:118#SMB CLK    238#SMBDATA   SPD 236# 条件,经测量发现此版的SMB CLK只有2v,经跑线发现元凶,炒掉它,ok  ,或许是一个通病,再次奉献此板BIOS  ,                                ECS IC43T-A2 V1.0 原机备份bios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华硕和技嘉 V星上面也老是这个坏,UP6262

网友:
精英这个板子还真没见过,像磐正的,工艺

网友B:
yuanxiong元凶是谁  看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uanxiong元凶是谁  看不明白

元凶是内存槽旁边的那个八角芯片,主板丝印号是U7,我已拍下来传上的有图片,我也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用在此处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挺厉害的

网友:
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拆掉就行?

网友:
八角芯片麻烦

网友D:
华硕  技嘉很多板子上喜欢用这个芯片,,,,拆掉不装也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虽不是精华但复习了内存维修思路

网友:
量下内存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E:
我总结   只要过不了内存的   吹掉内存的8脚IC肯定有惊喜

网友:
不错啊,,跟给力

网友:
思维清晰,不错不错。学习啦

网友:
正需要BIOS谢谢

网友F:
是内存VTT电压吗?

网友:
不装也可以?

网友(2016-03-10):
引用 网友A:
华硕和技嘉 V星上面也老是这个坏,UP6262

大神说的有道理!可是这个UP6262(是不是S11啊)可以用什么代换啊?(这种小八脚芯片不好找)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凶是内存槽旁边的那个八角芯片,主板丝印号是U7,我已拍下来传上的有图片,我也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干什么 ...

楼主,你是吹下来没装还是直接换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华硕  技嘉很多板子上喜欢用这个芯片,,,,拆掉不装也没有任何问题。。。

大神!有的板拆掉这个UP6262(是不是S11啊)不装的话好像不行啊,非要换个!可是这种芯片又不好找!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总结   只要过不了内存的   吹掉内存的8脚IC肯定有惊喜

不是内存供电IC!供电IC有这么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凶是内存槽旁边的那个八角芯片,主板丝印号是U7,我已拍下来传上的有图片,我也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干什么 ...

楼主,你是【迅维】学员吗?还是你看了饼哥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内存VTT电压吗?

不是,自己看下主题仔细。

网友H:
没事,只要南桥工作条件满足正常发出SMSCLK ,SMSDATA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有的板拆掉这个UP6262(是不是S11啊)不装的话好像不行啊,非要换个!可是这种芯片又不好找!有什 ...

只能找同型号的代换,你说的S11推测是元器件编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是内存供电IC!供电IC有这么小吗?

就是UP6262,供电IC损坏一般内存上下MOS管也会短路击穿。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就是UP6262,供电IC损坏一般内存上下MOS管也会短路击穿。

啊?UP6262是内存供电IC?不是RT9214?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事,只要南桥工作条件满足正常发出SMSCLK ,SMSDATA就行。

我就是拆了不装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啊?UP6262是内存供电IC?不是RT9214?

不是,这个芯片是管理接收SMSCLK 和SMSDATA信号工作的

网友I:
u7  具体干嘛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u7  具体干嘛的呀,

接收管理SMS CLK和SMS DATA系统总线信号工作的,同时管理内存基准电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