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3脚电压

楼主(2015-08-12):
兄弟们帮我看下这个3脚的电压怎样为低电平的,        手上一台Y430的机器点火电路出了问题 MAINPWON 被PQ39拉低,
PQ39的B级现在为4V左右高电平不正常 LM393 2脚2.5V 3脚4V左右不正常

网友:
现在拆掉PQ39机器可以触发

网友:
ph2或者是PR167坏了引起3脚 电压升高

网友:
把散热做好拆掉PQ39就好了  要是有相同板就把3脚连的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
PH2热敏电阻会导致

网友:
1  3脚电压一样 是否PR166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