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笔记本 问题

楼主(2015-08-12):
原本是不触发 ,后来检查是EC 无复位 。 修好后 可以系统 ,但是每次都是掉电。。  问题是 进安全模式 没问题。。请问有碰到过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
看看cpu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没问题,是不是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EC有可能坏了

网友A:
显卡  散热问题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都不说到哪边掉电

网友:
散热经常引起掉电 一定注意

网友:
nec  大电容

网友:
4736G的机器,NEC打大电容引起掉电的多

网友:
nec  大电容    换成四个330uf的电容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不容忽视,4736的机器NEC也是通病

网友:
系统重做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NEC大电容还有是卡出问题 的很多

网友:
4736ZG 掉电换NEC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  散热问题 已解决。。。。。谢谢大家

还是很迷惑的现象 进安全模式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很迷惑的现象 进安全模式正常 ……

如果进入安全模式正常的话,就可以落到显卡身上,先从散热搞起,因为在安全模式下只有显卡没有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