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I5G41-L V5.0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08-12):
客户一台主机,称开不了机,换板后拿走,留下这片I5G41-L,故障为上电跑D5,有时2A,偶尔38时掉电,显示器均不亮,再点还可以加电.上电短时间内测各电感电压,波型均OK,没办法先把几个怀疑的电容换了,无果,郁闷了~~~电路图没有,怀疑IT8758E,找不到配件替换,找相关电路图按上电时序反查,无果,上假负载,无CPU供电时,其它供电也正常,但不掉电.之前BIOS也刷过.

无可奈何之下,突然想起换了块赛扬430试试,大部分G41主板应该只支持酷睿双核,想试试用个不支持的U,在可以出CPU电压但不跑码的情况下看看掉不掉电,结果很意外,此板还支持这块U,竟然也跑码了,但同样是跑D5这里,但不掉电了,只是会没CPU供电,没有复位了~~哈哈,量把,果然VTT 1.2没了,再量内存,0.45V,换RT8105,再上电一切正常了~~~

总结一下,这块板上酷睿核心的U,内存电压不稳定,会直接掉电,不给检测的机会,但上之前的CPU,则不会掉电(CPU代数之前的机制不同?),这样就有了测试不正常电压的机会.维修就是要多点脑子多点思路~~~

网友:
技嘉GA-H61M-S1 U2控制的Q24输出2.9V,正常应该为1.8V

网友:
这样的维修确实挺好,旧U测试看谁先掉电啊

网友:
我也有块这板子 不行  弄不好  我直接废了

网友A:
你用430u都跑码了,怎又没cpu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430u都跑码了,怎又没cpu供电呢?

仔细看贴 ,酷睿到跑码到D5时突然掉电,但E430跑到D5时不掉电,但会突然没有了CPU供电。

网友:
IO损坏或者有某处电压短路

网友:
某处电压短路

网友:
怎么老结构的主板内存那边出问题电压不够也会引起掉电的  不是说新结构的板子才会的吗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某处电压短路?

网友:
这板楼主还专研,精神可嘉。要我早卖费品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片H61的板子  是玩着玩着就黑屏了    我在黑屏的时候测了下供电都正常唯一没有CPU供电于是我把CPU供电芯片 加焊了一下 现在都用了好久了  都正常

网友:
真够奇葩的了

网友:
这方法还真没试过

网友:
我手里有个是不跑码

网友:
这样也可以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高手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