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0进系统自动待机

楼主(2015-08-12):
IBM T430进系统自动待机,进系统后PANEL_BKLT_CTRL这个3.3V信号电压就没了,强行给它送个3.3V过去还是一样,有那位大神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技嘉GA-H61M-S1 U2控制的Q24输出2.9V,正常应该为1.8V

网友:
看看lid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自动待机,进系统立刻就这样呀

网友:
查休眠信号LI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待机,进系统立刻就这样呀

是啊,进系统就立刻待机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现在已经解决问题,是LID_SWITCH的信号电压被拉低了,变成了0.9V,我直接飞了个3.3v,现在在测试当中

网友:
进系统把键盘拔了试试

网友:
這看上去是個小問題,檢查待机Switch有沒有短路。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所以进了系统才会自动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