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待机3.3正常 5V 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5-08-12):
拿到手插电源不触发,拆机 测3.3正常  5V不正常

这个看起来好修,很开心
1.测反馈
2.测TON,现在好多这个脚位问题
3.上面两个没问题看来是后面了,拆虑波 ,没问题
4.测自举,电容好量都是0欧,电容我就直接交换3V和5V的 试试  结果证明 自举也正常
5.换芯片,还是没好
6.换上下管 还没好,我去,,
7.心想还是慢慢测吧,测到5V开启电压的时候发现不对,3.3V的开启正常(本来想割线然后飞3.3V开启上,后来还是没去弄,就是想了一下)

14脚开启 追+5V_EN1

看到是EC 直接发的也没经过什么,就翘EC针脚 测还是一样,看来是EC 这边的问题了,测了一下EC 供电啥的,测到LID发现没电压好嘛,继续追

找到电阻,测两端都没电压,那么就再查上拉

直接 测PQ16B 2脚0V 我去又是EC发出的,本以为芯片坏了,找了一下没有这个型号的,那么刷个BIOS 如何,抱着试试看态度毕竟5V是不正常,也不是不出电的,刷完继续看

正常了 暗爽 接屏上电

收工,

网友:
这个机器 不触发是通病 刷ECbios 即可

网友A:
技嘉GA-H61M-S1 U2控制的Q24输出2.9V,正常应该为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GA-H61M-S1 U2控制的Q24输出2.9V,正常应该为1.8V

你这样每个帖子都这样 不怕封了号

网友:
罪过 罪过,亮机测LID 为0,咳咳以上都是白查了,只看重点吧 朋友们

网友:
还好是修好了

网友:
老兄,好样的,虽然你走了一点弯路但是能修好你还是很厉害的,你要知道很多人都完全不懂

网友B:
5伏达到9.8V,这个真想不到是BIOS引起

网友C:
LID是不是休眠信号?

网友:
程序出错会发生这样的故障现象? 我表示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问题刷BIOS好了也是醉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理论好强

网友:
太详细了,可以当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是不是休眠信号?

是的,正常情况下这个为低也是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伏达到9.8V,这个真想不到是BIOS引起

没有9.8V 是3.几V 4.几V 跳动

网友:
我手上一台没3.3V  和5V  下来刷下试试看

网友:
DELL n系列的机子BIOS坏的超级多的

网友:
刷BIOs还是功劳不小呀

网友:
EC不出SUS_ON大部分都会想到EC的问题,真没想到又是BIOS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以后注意下。

网友D:
*脏话*!楼主你的表笔怎么插得

网友:
很难想象是BIOS问题,5V电压实际上已经开启,只是电压不正常而已。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脏话*!楼主你的表笔怎么插得

表买 的时候就有问题,都插直流孔 没用。。

网友:
这怎么是BIOS问题呢,没搞懂

网友:
五V不正常竟然和BIOS有关系?我表示无语

网友:
这机子我也秒杀过,我查出问题同去刷的BIOS

网友:
这款机器的5V就是由EC来控制产生的,由BIOS配置GPIO

网友:
bios参与触发

网友:
兄弟,通病。之前修过。不过也是看了时序图才想到去刷BIOS的

网友:
  戴尔的好几款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