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870 V15跑完码不开机?

楼主(2015-08-12):
怎么维修。。。
不开机

网友:
码跑了机器不亮,插上键盘试下键盘灯正常不,,加个独显呢,

网友:
独立能亮吗 先搞bios 啊

网友:
跑完码不亮?最后显示什么呀?

网友:
是不是双BIOS啊

网友:
跑到多少啊,

网友:
外围电路 摸摸烫不烫

网友:
打航场信号 插独显 刷BIOS 干桥

网友:
显卡问题吧?
、

网友:
上独显,BIOS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