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IT8728F 主板转一下就停 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5-08-12):
IT8728F    67脚 只有1.9V 的 电压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低 引起的   67脚连到哪里  哪个知道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短路啦

网友:
这个有图的 你下载个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下载个图纸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图纸分析下

图纸  就去了两个地方SIO_18V       一个连两个电容 没有了

网友:
遇到过,怎么修,才能好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触发。/这个脚1.8V

网友:
我的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网友:
跑下线路不就知道啦

网友:
拔掉CPU小四针看看还是不是这样。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短路导致的  如果不是 有可能就是缺少供电导致  这种板子不插内存会导致不过内存掉电

网友(2015-09-12):
最近也是在修這片h61,67腳只接2個電容就沒了。我也是1.9v左右,4腳0v,35腳3.3v。不知io壞沒。

网友:
h61以上的主板一般先可以刷BIOS,好几片刷了就好

网友:
或者其他条件 没满足

网友:
可以换内存试试

网友:
并不是IO坏了,是连接67脚旁边亮电容炮线到南桥开启信号之间短路,你会发现间接之间有个很小的电阻,一边是3.3一边是1.8到1.9之间你就把那小电阻换了或者加焊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LZ 你搞错了吧 ,,66脚才是待机电路

网友:
H61缺信号多会这样,按时序查一下吧

网友:
风扇转下就停  跟IO 67脚没半毛钱关系   查供电吧

网友:
建议你下载个图纸  查查供电吧

网友:
查信号就是烦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坏的很多,还有内存问题也会照成这种现象,楼主有没有查查看

网友:
技嘉的开机控制信号特别多,RSMRST,SLP_S3不光控制开机,还控制5VDUAL,DEPSP等,如果没有短路,强行加电试试,重点查下5VDUAL电,第一次加电要有,他电路中的一个电容失效会开不了机

网友:
我有两块跟你一样的板,刷了BIOS不行放弃了……

网友:
h61发生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电阻问题

网友:
量一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67脚1.8V。。这个跟开机没有关系吧。。检查看看CPU供电出来没有。。不装CPU会掉电的

网友:
经过我看图,这里是正常地,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