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76卡logo

楼主(2015-08-12):
刷过bios 干过桥 求救

MBX-273 PCH.zip

273=276bios

网友:
这个应该要换吧

网友:
检查下外设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A:
所有外设及外设芯片去了看看,或是摸下哪个发热大

网友:
图纸??吗看下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外设及外设芯片去了看看,或是摸下哪个发热大

能动的基本都动了,麻利换板跟客户把板子收了 以后慢慢研究  谢谢各位的恢复

网友:
声卡  网卡  PCI什么的  都拔掉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