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61P一长两短

楼主(2015-08-12):
LENOVO T61P开机一长两短叫一下,不亮,判断是显卡问题。这显卡新的多少钱?换显卡应该报价多少?多谢。

网友:
要400块钱

网友A:
金牌维客的前辈问T61显卡换的话好多钱?

网友:
300块,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牌维客的前辈问T61显卡换的话好多钱?

我还有一个钻石维客,若干个正式维客银牌维客级别的已经牺牲了。

网友:
新显卡是950型号的,有两种,一种可以认到四颗显存,两百多块,一种只可以认到两颗显存的,八九十块,换过好多

网友:
这个显卡加焊下不行?

网友:
报价的话你看你买的显存的价格咯.报个四百多就ok了

网友:
买个板都要不了多少

网友:
380~450吧,我们这边的价格

网友B:
给一个建议。。。换张集成显卡的主板 很便宜了 。。。现在这个世道  你买显卡芯片来换 太JB坑了。。何必呢 这个机器 显卡做起来又有风险  根本没有必要 直接换集成主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一个建议。。。换张集成显卡的主板 很便宜了 。。。现在这个世道  你买显卡芯片来换 太JB坑了。。何必呢  ...

很好的建议,都是通用的。

网友:
显卡周围是透明胶。再问一下,如果不除胶BGA加焊的话,无铅加焊到多少度保证不会爆珠?

网友C:
报700再让客户还价,然后报价要暗示客户这个价格是有弹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700再让客户还价,然后报价要暗示客户这个价格是有弹性的

客户说400最后550成交比楼上多赚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