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次修本,求加分鼓励,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2015-08-12):
这是我第一次修笔记本,对于从来没修过本本的我,拆下机器还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机器型号:DELLPP25L
故障现象:插入适配器后,适配器自动保护
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公共点短路造成的,但是对于我来讲,只知道是个短路故障,其它一无所知。这里要感谢我的老乡,袁霄同学,主板43期学员,也是这一期的班长,同时也是实地学员,在他的引导下顺利完成修机。

拆机图
HM65的桥,有点显旧,像个古董机一样。
班长说公共点短路可能性最大,并且属于公共点滤波电容击穿造成的。看了一下图纸,公共点滤波的无极性电容也不算多,大概二十个左右吧。
饼哥说过,在图纸里搜索chager,我试过了,有收获。(DELL有小板)
这里我找到的是充电接口,同时也找到了公共点。
旧机器就是好,虽然没有点位图,但是板上的元件很好找,每个都标识得清清楚楚的,爽!
从适配器出来输出+PWR_SRC。我又找了一下PWM上管供电。

上管供电的名称变了,不是+PWR_SRC而是PWR_SRC_51120,这是到51120的上管供电。再追查,找到了,两个电压就是经过几个小电感,变名称得来的,饼哥早就说过,不重复了。直接上图:

这几个小电感我试着在板上找过,很容易找到,就不上图了。
根据R340这个精密电阻,很容易就把适配器到公共点的线路跑出来了。要找出这个击穿的小电阻,只有一个电容一个电容的拆,拆完又测量,测量完后又装回去,居然把所有的公共点滤波电容都拆完了,最后还剩一个没拆了,心里有点紧张。最后还是把它拆下了,再用万用表测量公共点,值一下子就上去了,470多。
我把拆下的电容再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果然是击穿的。

把这个让人讨厌的小东西扔掉,插上适配器,灯亮了。再把机器连接好,开机,正常亮机。爽了!!

这一贴仅适合初学者,因为我就是个初学者,没什么技术含量,求加分鼓励!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你说你这个是HM65的桥?第二张图片下面一行。吓我一跳

网友:
好样的 有前途!~希望我学完也能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
hm65 啊,貌似好高端

网友:
哥,hm65的桥?你吓我

网友:
还不错,挺有进步的

网友:
跟我第一修板故障类似啊!呵呵。(为了行业健康发展呼吁发帖设置权限!)

网友B:
连芯片组都还分不清要努力啊

网友:
一个电容击穿了引起的短路啊

网友:
我也是醉了,  那是HM65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去了,

网友:
烧机来的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你这个是HM65的桥?第二张图片下面一行。吓我一跳

别受“精”,人家第一次嘛,破“处”后就”荡“多了。楼主维修的潜在能力是强的。要是我年轻30,一定到”基地“认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65的桥?????

是把那颗电容放另一块板上测。

网友D:
哈哈  DELL 1330的机器 居然说是HM65的桥 。。。你在逗大家开心啊 哈哈哈哈~~~~·第一次 修的不错 加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你这个是HM65的桥?第二张图片下面一行。吓我一跳

LZ应该受(精)紧张了 毕竟第一次嘛 可以原谅   HM65配HBM也很好嘛 双保险嘛 呵呵

网友:
辉,你帖子编辑错了,不是HM65,应该是GM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DELL 1330的机器 居然说是HM65的桥 。。。你在逗大家开心啊 哈哈哈哈~~~~·第一次 修的不错 加油哈

他编辑错了,HM65是另一个联想的机器。

网友:
不好意思,两个机器,弄混了。不想改了,各位前辈自行修改一下就行了,谢谢。

网友E:
HM65是我搞的另一个机器,没写贴出来了

网友:
hm65 的话 照片咋还有一个南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芯片组都还分不清要努力啊
感谢你语重心长的提醒,我记下了。

网友:
当我再看这贴的时候,怎么觉得自己语无轮次了呢?可能是理科生的通病了,大家站在专业知识的角度自行理解吧,你们懂的。

网友:
楼主给你加分了,公共点滤波电容一般5个一组

网友:
应该是GM45或者PM45吧 不过很不错 第一次修好了 跑线路是大功夫

网友:
第一次值得鼓励!

网友:
哈哈新人不错,我也是新人,一起努力。

网友:
碰到短路的直接烧鸡法好用,不过安修机流程来加强下理论还是很好的

网友:
HM65,果然是基地出来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好多都是电容击穿了,电容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

网友:
到位 到位 啊

网友:
其实你知道是公共点问题 你可以先观察 大电容是不是异常

网友:
第一次难免有纰漏 慢慢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
真不错,对于第一次修机,哪怕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对新人来说都有难度。继续努力,修多了有经验了 修这故障基本都不用图纸

网友:
人生第一次修板,加分,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搞混淆了,大家别受精!

网友:
加油 这款机子坏这个的挺多的

网友:
很麻烦的一种办法,介是能学习走线

网友:
修机处女做,就写成文章啦,有前途

网友:
不错不错,有宵宵大神指导没有修不好的机器。我在实地修了几天才修好一块板,惭愧啊。看来要多下点苦工才行。。。

网友:
可以。继续努力。我手上也有一台大短路。不知去哪找配件呢。好多电容短路了。还有一个MOS管。

网友:
怎么不会烧鸡吗

网友:
新手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才变成老手,高手的!

网友:
楼主哪里看到是HM65的?明显是HBM,过程不重要,修好最重要

网友:
修本写文章同样要认真!

网友:
楼主从哪里看到HM65桥 965的吧

网友:
哥们,你确定是hm65,被你搞醉了。

网友:
不错,一个好的开始.学习中.

网友:
小伙加油,我精神支持你。

网友:
看了说HM65的桥, 然后再瞄下图片上的南桥,。。。醉了

网友:
比我第一次修好多了

网友:
lz 理论基础好 啊、、说是第一次修 看样子 好像 天天弄的一样。、

网友:
不错吗,维修好了就是技术其它的不重要了!!

网友:
直接用手去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DELL 1330的机器 居然说是HM65的桥 。。。你在逗大家开心啊 哈哈哈哈~~~~·第一次 修的不错 加油哈

呵呵,主要是看着HBM的桥说是HM65的

网友:
大哥你那个南桥不是HM65吧

网友:
新人都不多了 还有必要网里面技吗

网友:
修机的路还很遥远,同志们还需继续努力

网友:
直接开烧,秒杀

网友F:
今天遇到了这台机,上电0.7不亮,刷bios解决,加油骚年

网友:
以后经验会越来越丰富,也会越修越顺手的

网友:
这故障还是直接烧鸡来得快

网友:
找公共点 就找个电感 找出上管就完了  分不出上下管就找电容和d级连的就是上管 然后烧鸡 快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遇到了这台机,上电0.7不亮,刷bios解决,加油骚年

高,这个来得太容易了,谢谢提醒

网友:
这个机器好有一个通病的,就是按上C壳就不触发。短路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第一次就修出精华了啊

网友:
细心就好,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烧鸡大法伺候就是了 ,速度快效率高,看着换唬人

网友:
这桥是HM65   貌似我没见过这种   IBM 的到时基本这样 台式机 的82801GB EB 等 也是这样!

网友:
这也能精华          那是HM55吗,      你们老师教的太好了      、、  不是我打击你啊   、

网友:
我是站在烧鸡这一边的

网友G:
但是烧鸡前我会先测电感,看看是不是能简单的找到

网友:
哪里短路 烧哪里 烧鸡

网友H:
远程学员这么牛逼了 佩服
超.级.版.主
你都去过实地的! 你不是跟牛逼
详情

网友:
第一次修本有这个水平也不错了啊

网友:
我还以为啥机器都把HM65搞成双桥了

网友:
主板短路了

网友:
假如要是我修,直接把电流档调小一点,直接摸那个芯片烫,就能找到。新机器这个方法有的不能用了

网友:
楼主再接再励

网友:
好好加油,前途一切光明

网友:
LZ以后在高人的指导下,进步神速啊

网友:
第一次修机这么快就修好了,不错,比我刚学时强太多了

网友:
实地学员修19V短路都能加精

网友I:
这种公共点短路的,好修
超.级.版.主
哈哈 就怕修好之后还有其他问题
详情

网友:
直接用三昧真火烧烧就出来啦!

网友:
第一次很珍贵的哦,呵呵呵

网友:
要是按经验的修法就是低电压烧鸡法 几分钟就能找到短路的原件!

网友:
楼主下次用烧机法试一试,可能快一些

网友:
第一次修本居然有这样的成就 不错

网友:
写的还是挺好的呀

网友:
哈哈 HM65是亮点!

网友:
日,你的语言真犀利

网友:
呵呵 慢慢来 你会修更过的本子

网友:
xuexixuexi

我的泪为谁飞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个第一次,这么快修好,不容易,也很有成就感的,继续加油楼主!!

网友:
呵呵 第一次总是激动的 那个南桥是祖宗了

网友:
思路不错,只是应该秒杀的

网友J:
帮你加5分,鼓励+支持,慢慢来,慢慢进步!

网友:
H65的桥还用82801HBM ?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发的路是料板吧 哈哈,   直接烧鸡 你还一个个拆, 多麻烦

网友:
慢慢来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帮你加5分,鼓励+支持,慢慢来,慢慢进步!

谢谢你了支持,多指点。

网友:
居然这么多人叫我烧机,这方法难道随随便便就用上了?就像医生一样,一看病就来抗生素?

网友:
思路挺好的,修起来就轻松了

网友:
你这个办法可行,但太慢,没有烧鸡来的直接。加油吧!

网友:
楼主真有心写的这么好

网友:
新人第一次难免出错,鼓励一下

网友:
不错支持 新手慢慢就成高手了

网友:
机器短路直接烧鸡

网友:
都是从菜鸟过来的,经验多了就好了

网友:
希望我学完也能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
学习一下,太好了。

网友:
HM65? Are you sure?

网友:
为什么不用烧机大法呢?

网友:
用烧机大法应该秒杀的!

网友:
真是学海无涯勤为径啊,点赞!

网友:
说的那么麻烦,能一个个拆到最后,你运气真不是盖的

网友:
真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好麻烦,直接烧机啊!

网友:
是的我的话直接烧鸡,还有这应该是HBM的桥不是HM65

网友:
第一次就修这么好,实地学员就是高

网友:
怎么HM65还配有南桥的?是我孤陋寡闻了,,我爱发的机器,我都想要双桥的,,现在单桥的太爱坏了

网友:
貌似这个拆电容的方法不可取

网友:
我也是!!!继续加油

网友:
迅维就是牛

网友:
遇上这种用烧机法比较快,就是经常烫到手

网友:
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思路不错,但实际操作最好烧机,又快又不需要动一些没必要的原件,还有拆下来什么零件,就换上什么零件,厂家是不会浪费任何一个零件的。

网友:
烧鸡大法啊,你都是什么学校什么老师

网友:
菜鸟路过来学习下

网友:
思路上很清楚,赞一个

网友:
又是一个送钱的机器,楼主运气好阿。

网友:
修好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第一次 修板就修得这么好,, 厉害啊, 不记得 我第一次 修板 啥情景了。。。

网友:
继续努力吧 路还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程学员这么牛逼了 佩服

你都去过实地的! 你不是跟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公共点短路的,好修

哈哈  就怕修好之后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收烫一个大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烧鸡前我会先测电感,看看是不是能简单的找到

要是上管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是打错了! 没必要抓着不放

网友G:
上管坏了就测上管阻值,

网友:
不错  修第一台就会分折电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上管坏了就测上管阻值,

你测到什么时候去

网友:
我以为我眼花了看了三遍也不像是65桥啊。。

网友:
感觉跟我一个级别的 嘻嘻

网友:
主板短路, 你可以尝试下烧机大法 。屡试不爽

网友:
这款机器这个电容坏的很多

网友:
弄混了没事,别弄湿了就行

网友:
居然拆到最后一个才找出来,焊工练习了

网友:
DELL本电容短路很多 你以后会遇到的

网友:
东芝本NEC大电容也很多

网友:
惠普AMD北桥空焊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测到什么时候去
我10秒搞定呵呵

网友:
尼玛!!!一个一个拆?还特吗拆到最后一个成功才找到......这尼玛机修的!!!我也是小白啊

网友:
chager?还是charge? 大神

网友:
楼主加油,刚开始都是这样的,维修的乐趣就是摸索,我刚开始修好了一台机子,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会了的时候就成了赚钱的机器和工具了

网友:
楼主好有毅力,烧鸡就可以了。还有看到ICH南桥了吗?是双桥架构。

网友:
其实像这种公共点电容引起短路的 要仔细看 很多外观就有明显的裂痕

网友:
第一次 修的不错 加油哈

网友:
我看到了醒目的HBM的南桥,你说修的是HM65的?

网友:
小伙有前途!!!!

网友:
真心羡慕你们呀…………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牛B 回想当年自己 哎

网友:
人生都有第一次 ,不错啊

网友:
烧鸡大法一分钟找出故障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第一次不错啦 我第一次还拆不错来的

网友:
高,实在高。学习学习

网友:
第一次修相当不错中,鼓励!!!

网友:
好例子好例子好例子好例子好例子

网友:
楼主你这运气你太差了,偏偏拆到最后一个,有点扯吧

网友:
人生第一次就修成这样,可以啊

网友:
第一次真不错,我第一次是师傅让我修一个联想13002,很容易坏的一个机器,没搞定,楼主真的运气好啊

网友:
碰上大短路的,我一般把可调电源电压调低,比如3.3V,再慢慢增加.电压低电流也就小了,差不多保持1A多的电流看哪发烫

网友:
大短路 直接烧机 比较快 虽然【迅维】出来的 饼哥不让烧鸡 但我觉得 能快速修好机器就好 能节约好多时间

网友:
经验来之不易,好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HM65是我搞的另一个机器,没写贴出来了
有好的经验就要贴出来分享

网友:
这不是HM65的桥

网友:
一起努力哈!!!

网友:
楼主 电阻可以击穿?

网友:
楼主第一次修本本就这么厉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