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010的内存问题,另附图纸bios

楼主(2015-08-12):
修到一台dell5010的笔记本,版号09909-1  DG15  MB     48.4HH01.011
3v5v附近进水修好后上电瞬间内存供电芯片冒烟,测量也没有短路啊,换一个上电北桥发烫厉害,主板只有3v5v显卡1.1v的电压,把芯片和上管摘掉,上电除了内存的1.5v电压都起来了,北桥也不烫了,0.8几电流,没过内存,但是换了两个芯片了只要装上芯片就没有cpu的电压,北桥的电压会变成0.45左右,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另外附上bios和图纸

网友:
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是m57的

网友:
上电除了内存的1.5v电压都起来了,北桥也不烫了,0.8几电流,没过内存,但是换了两个芯片了只要装上芯片就没有cpu的电压    LZ我表示这几句我一点都没看懂 你还是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