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液晶屏EDID芯片 求指教

楼主(2015-08-12):
最近碰到几个屏码片程序不对造成分屏,灰屏的,想请大家指导一下,是不是现在常用的屏都有码片,怎么去分辨哪一个是存储EDID的芯片?
例如下面这个屏 有2个8脚贴片的芯片 型号不明 ,不知道这2个8脚都是存储芯片呢还是都不是,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存储的EDID

望各位指教

网友:
芯片印字是 c1t s16 14

网友:
一般是8脚的24开头

网友:
感觉一般都是在右边,图上,顺着屏接口看读屏的两根总线看到那里

网友:
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差屏线接口的EDID 数据线 直接量和哪个芯片相通

网友:
找不到24打头的芯片 我也知道一般都是24C02  可是找不着 只能顺藤摸瓜了

网友:
有接屏线口的烧录线卖。

网友:
我上次找了一个一样的屏所有的芯片都兑换不行了啊

网友:
直接在屏接口处找到edid的引脚,然后测试和那个芯片是通的,那个就是存储程序的了,这个找个屏线,自己做个刷码片程序的不就行了,何必找什么码片呢

网友:
和主板上EDID_通的就是啦

网友:
芯片有脚位是与屏线相通的
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