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00 电池不充电,时充时不充

楼主(2015-08-12):
待机的时候发现待机偏高点,摸EC有微微的温度,果断换EC ,测试OK,

网友:
太简单了点吧 待机是多少啊 可以开机不啊 多些故障描述嘛 别人才好参考着搞啊

网友:
我以为充电坏了呢

网友:
是东芝的吗

网友:
、温度感应器啊

网友:
有故障先摸?这是楼组的思路吧

网友A:
我也有台时充时不充的Acer要搞呢,但是我的EC是KB9012,是带程序的,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时充时不充的Acer要搞呢,但是我的EC是KB9012,是带程序的,郁闷

A3和A4是带程序的,A1和A2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是电池不充电才换的EC吧?猛一看描述,像是换了EC后才不充电的,再琢磨一下,最后才明白还是换了EC解决的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