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h 111t 从不触发到加电池可触发再到触发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5-08-12):
看到我的标题就知道这板子有多变态了吧,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的,拆开机肯了看没修过,一下就怀疑到了是不是bios程序坏了引起的不触发,先排除一下软件吧,于是找来程序刷了一下,没有任何反应还是不触发,那就开始预感这板子一定不好修了,只能耐心慢慢查信号了,开始找论坛里修过此板的帖子找点思路,琢磨了半天基本都是说南桥坏引起的,自己也开始怀疑过南桥,就在测电压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怪问题,测南桥的复位信号时有时可以按开关触发但一旦拔了电源又不触发了,此时真的有点让人头疼了,心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开始想真的是南桥问题吗,于是先加焊了一下不行又拆胶bga推了一下芯片还是不行,心想还是不要急着换芯片为好,因为感觉有时可以触发的情况下南桥的复位信号都出来了,南桥应该是好的呀,于是反复测试发现板子同时用电池和稳压电源有时可以触发亮机,但进系统闪windows logo是居然会暗屏,这时真的有点不想搞了,故障又多了一个,又看看坛子里的帖子发现有人说显卡虚焊也会引起不触发,于是又搞起了显卡,加焊一下不行又bga融掉推了一下还是要死不活的样子,真的不想再陷入误区了于是放下第二天再搞,第二天对着图纸慢慢查引起掉电的信号,终于发现u3601这个管子附近可疑很大于是开始把它周边的二极管电阻对着图纸换了个遍,因为这些管子和电阻用万用表量是很难发现问题的,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替换,当换掉hall1这个管子的时候意外终于出现了,机器此时不但可以反复触发了,进系统居然也不暗屏了,这下无比的成就感终于回来了!可能有点啰嗦,可确实是一次需要耐心的一次维修,值得记录。

sony 111t

网友:
哥这是休眠信号吧  你不查查EC条件就直接干桥吗  查EC一下就搞定了的 比标题还搞得好像很复杂一样 我表示不理解

网友A:
ec一开始就查过了,因为休眠信号因为软启动不良引起,量是量不出来的,可能你没遇到过吧!

网友B:
LID-CLOSE#正常就是高电平,低电平会引起不触发    应该先量EC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32.758K,ACIN,LID,RSMRST#,BIOS

网友C:
这不是盒盖开关吗不行直接拉高去掉也没关系啊

网友:
其实按照正常的不触发思路去检修应该就不会这么头大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一开始就是休眠芯片引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盒盖开关吗不行直接拉高去掉也没关系啊

没有 关系,那你合盖的时候就不休眠了浪费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一开始就查过了,因为休眠信号因为软启动不良引起,量是量不出来的,可能你没遇到过吧!

这个休眠信号只会跟BIOS和LID线路有关,跟软启动没有关系的,有可能你这个芯片本身就不良,导致电压不稳定,EC会认为没有准备好,所以就不触发了,开关以后因为这个电压低,所以导致进系统就暗屏的原因

网友:
休眠开关?

网友:
w修机时序很重要,再复杂的问题在时序面前也是无力的

网友:
我只想说很好修的一个机子被楼主搞得非常复杂,EC的开机条件你都不查。有够晕的

网友:
   LID 啊  ····干桥前 没查这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 关系,那你合盖的时候就不休眠了浪费电呀

有道理,还真是这么回事

网友:
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CLOSE#正常就是高电平,低电平会引起不触发    应该先量EC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32.758K,ACIN ...

将这些条件查个遍,应该能找出真正故障所在,楼主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楼主,应该先测BIOS方波,然后重点放在EC条件上,1、vccrtc 2、rtcrst 3、晶振 4、ACIN 5、LID

网友:
一个休眠开关,搞了这么多,无语中

网友:
修棉磁敏 坏的挺多了 遇到不开机的我的拆掉 也些机器 不装这个 也不开机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时开时不开。能开的时候连续开十次都能开,不开的时候联系十次都不开,有时候又一次能开一次不能开。最后也是换了霍尔开关好的。

网友:
休眠开关+1

网友:
lid信号 盒盖开关 现在明白了 谢谢楼主

网友:
看主题就是知道是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