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209-A不充电,可调可以充电

楼主(2015-08-12):
以前进水的机器,修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949-1-1.html,一直放在哪里没测试,昨天才发现,用店里的适配器都不能充电,可调电源就可以充放电,

电源口的小板子我兑换过,没用,

再用电源充电时接口处没有电压,瞬间也没有,ke'te

到此不知道怎么搞了 不知道哪里下手了

网友A:
电源来 可调电源 电压一样吗 用原装的电源试过吗?

网友:
还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苹果的很精密啊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接口都没有电吗还是被拉低了,适配器有点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查EC

网友B:
再用电源充电时接口处没有电压,瞬间也没有,  哪个接口啊?

网友:
检查充电电路

网友C:
适配器不匹配吧   瓦数不对 苹果有些事65W  有些 是85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来 可调电源 电压一样吗 用原装的电源试过吗?

可调肯定调一样了

网友:
适配器换几个了   也有一样的电脑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换过了 都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用电源充电时接口处没有电压,瞬间也没有,  哪个接口啊?

当然电源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不匹配吧   瓦数不对 苹果有些事65W  有些 是85W的

关键是其他电脑都可以用的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的ACIN电压够吗

网友D:
我这个 也  机子进水弄好 了  开机正常使用  就是 可调电源 可以开机正常  就是 显示 不充电  求大神帮忙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 原装的适配器保护了吧  可调反正肯定有输出

网友:
苹果的东西就是不好搞

网友:
以前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还是主板什么地方有短路
用原装电源带电测,看8v出来没有

网友:
原装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情况如何阿     搞定没,,,希望可以说一下什么导致的

依然没有那

网友E:
我自己用的这个是,,,,修了几天了还没搞定,,,,你换了EC 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用的这个是,,,,修了几天了还没搞定,,,,你换了EC 试过没有

前几天我买的料板 想把3V5V芯片 充电芯片换换试试,结果料板上的都是坏的,就他妈EC是好的,对换EC还是一样的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 也  机子进水弄好 了  开机正常使用  就是 可调电源 可以开机正常  就是 显示 不充电  求大神帮忙

你这个可调都不显示充电  重点查充电芯片吧

网友:
换掉此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