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61T如何去掉安全密码

楼主(2015-08-12):
联想Z61T 9440  开机提示输密码,刷了BIOS没用,安全芯片能刷吗

网友:
拆掉安全密码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拆掉了芯片能换新的吗

网友:
拆掉了笔记本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换个同料板上的密码芯片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芯片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同行吗

网友:
有知道的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密码芯片拆下不好使报0187,有没有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