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大家都用烧鸡大法,怎么才可以不烫手?

楼主(2015-08-12):
短路大家都用烧鸡大法,怎么才可以不烫手?求教一下,因为每次都把手烫得疼呀,一天烧几台机就被烫几次,有没办法可以不烫到手有简单的发现哪里短路的。

网友:
刷焊膏 看冒烟处

网友:
用嘴唇试试 就不怕烫到手了

资安通 -1 严肃点

网友A:
可以用塑料袋,烫的地方就会把袋烧破了

网友:
做维修不被烫不现实

网友:
有钱买个红外线温度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塑料袋,烫的地方就会把袋烧破了

此法甚好!!!就用买菜用的塑料袋,  一遇高温不就变皱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法甚好!!!就用买菜用的塑料袋,  一遇高温不就变皱了吗。

保鲜膜不是更好???

网友:
保鲜膜包上主板 就东西起市里很多

网友:
保鲜膜。。。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本来烧机观察的就是发热  不想烫手只能采用别的办法 比如焊膏

网友:
烫手是你太急了,而且从此看得出你的方法肯定不对
烧机讲究小火慢炖,你上来就2A肯定不行,先用1A,先把发热的一块区域揪出来,很好区分的,因为没烧之前全板都是冷的,再调到1.5A,等一会,这时候用手摸,也不会太烫,缩小区域,再等一会,在最可疑的地方涂焊膏,融化的就OK了

网友:
想法都不错。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先观察 全板。。

网友:
被烫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用助焊膏啊,还有人用到那个温度红外测量器测

网友:
松香的效果会更明显

网友:
轻点摸啊,不要使大劲

网友:
上面的方法都不错。挺实用。

网友:
烫一下就烫一下啊,谁给我100块钱 ,我去摸,烫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