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TM-P21 通病

楼主(2015-08-12):
多片MSI  G31TM-P21  主板,跑C7不动,,不显,换内存,加焊北桥,,刷BIOS   无果,,

现在只有慢慢查,,电压,时钟,复位,    测到后面USB供电没有0V     。直接短路USB8脚供电管U8。U10的1和8脚,,OK  跑吗显示

网友:
我的思路跑偏了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  挡键盘鼠标。。。。

网友:
我也碰到过MSI的板子是挡USB的

网友:
有这等事?神奇 我这块布跑吗  去看看

网友(2015-09-19):
会挡键盘鼠标的

网友:
经过 学习维修方式

网友:
V星的07代码就是键鼠啊,常修的都知道的

网友:
我有块AM2+的板子也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V星的07代码就是键鼠啊

网友:
是呀,通病来的

网友:
是U8 和U10那两个脚短接么

网友:
u8是干什么用地啊

网友:
学习了     吸取经验

网友:
i学习来了。请多指点

网友:
msi很多都是这个东西坏,直接给相应的脚提供个相应电压就可以工作了,不要它也行的

网友:
不过内存   吹掉旁边的8个脚的    都会有惊喜

网友:
南桥坏了哦

网友:
楼主确实够细心 C7记得好像声卡问题 USB供电问题最近也有修到 大多是上拉排阻问题

网友(2016-03-17):
这是V星的通病  一般都是USB PS口的问题

网友:
挡OB OC的代码

网友:
这是V星的通病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修过两三个

网友(2016-07-21):
拆掉 的话 要好一点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我最讨厌V星那些G31 了   忒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