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LED 使用P42DWM-0010系列恒流板,开机有声无图,黑屏,背光不亮的通病(转帖)

楼主(2015-08-12):
创维LED 42E62RN 8R80机芯,开机有声无图,黑屏,背光不亮的维修:维修中遇多例8R80、8K48、8K83等机芯,使用P42DWM-0010系列恒流板,有声无图、黑屏的故障,有声无图、黑屏是这种机芯通病。发生有声无图、黑屏时,可遥控操作音量大小、开关机等,说明主板基本正常。测背光供电24V、背光开关、控制4.8V、3.2V都正常,判断恒流板或者屏故障。首先检测恒流板,以TR101(H1G)等组成的5V稳压电路,为两片背光驱动电路(U101/U201-OZ9986SN)供电(第26脚),正常应为5V。现实测只有3.2V,断电测TR101-B、E结阻抗偏高,更换TR101(H1G),5V电压恢复正常,整机黑屏故障排除。H1G可用2X、2N4401、2N3904等NPN管代换。管子代换参数:60V/0.3A/0.6W/300Mhz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