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 E2228SWN电源板 上 没有高压 怎么工作

楼主(2015-08-12):
这个显示器  闪屏   并且  花屏       想着屏线有问题    换过故障依旧        电容没有鼓包       灯管的地方发热         怀疑高压有问题    但是没有发现高压       是不是高压埋在屏里       有经验的伙计   看下

红色的接口   六根线   进液晶面板

网友:
刚搞清楚    刺激是没有高压板的    是LED灯的

网友:
这板真简洁哈

网友:
这个没有高压,但升压电路。

网友A:
冠捷的板子也有这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冠捷的板子也有这么简单的?

今天发现的      不过是闪屏   花屏     怀疑  屏坏了

网友:
这是苏州高创电子代工的,电源升压驱动三合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发现的      不过是闪屏   花屏     怀疑  屏坏了

那就先换个屏看看先

网友:
led的要什么高压

网友:
红色的len 进屏了 ,主要是排线不一样误判;了 。

网友:
LED的吧 做工有点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