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的待机芯片在哪里买,买了两次不能用

楼主(2015-08-12):
E420的待机芯片在哪里买,买了两次不能用,10元一片的,当机子电流加大时,待机3V 、5V突然电压下降,有知道的朋友进来说一下

网友A:
某宝呀 只是我现在不买了 都是拆机 的

网友:
当然是淘宝 ……

找个信誉好点的芯片商家购买

网友:
只有在TB上买了,不会要找一个信誉好的商家是不容易的

网友:
在淘宝上买比较好。

网友:
在京东网上订购也可以啊

网友B:
好多假的  我要过2家的  一家5个    用了7个才好了台机器  太坑  大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假的  我要过2家的  一家5个    用了7个才好了台机器  太坑  大坑

你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钱一个

网友C:
淘宝假芯片泛滥要看信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呀 只是我现在不买了 都是拆机 的

第二家,焊了两块,终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假芯片泛滥要看信誉

现在好了,总共焊了4块,买了两家

网友D(2015-09-16):
你们不好的时候是什么故障, 我现在有一台。一换上芯片就有35V。换了三块都是一样是不是要换一家卖了

网友:
E420待机芯片在内存巢的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不好的时候是什么故障, 我现在有一台。一换上芯片就有35V。换了三块都是一样是不是要换一家卖了

换好后,三五伏有一会儿,然后会关掉,这是正常的,当桥梁收到电压正常后,会发出一个信号给EC ,EC会主动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