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槽的复位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5-08-12):
(无正文)

网友:
三代的话是1.5V吧

网友:
很少去测量内存的复位。。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老是自动循环跑马,我量了一下内存的时钟复位都没有,其他SPD,SMBCLK,SMBDATA,还有基准电压,都正常,跑线跑到CPU座下面,也没连接任何元器件,看来是CPU直接发出的,换CPU也不行,没编程器也没法刷BIOS,难道会是CPU座的问题吗

网友:
内存复位由CPU发出,CPU未正常工作,先查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另外你量一下PCI-E x16的A11看看复位电压是不是一直在跳变

网友:
好想是电压的一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