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MATS测试结果求助

楼主(2015-08-12):
显卡MATS测试结果求助

mats version 256.16.  Testing GF100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B[31: 0]           0         7625            0
FBIOB[63:32]           0     67148784            0
FBIOC[31: 0]           0         7678            0
FBIOC[63:32]           0         7794            0
FBIOD[31: 0]           0         7613            0
FBIOD[63:32]           0         7701            0
FBIOE[31: 0]           0         7758            0
FBIOE[63:32]           0         780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E00 E01 E02 E03 E04 E05 E06 E07 E08 E09 E10 E11 E12 E13 E14 E15
   E16 E17 E18 E19 E20 E21 E22 E23 E24 E25 E26 E27 E28 E29 E30 E31
   E32 E33 E34 E35 E36 E37 E38 E39 E40 E41 E42 E43 E44 E45 E46 E47
   E48 E49 E50 E51 E52 E53 E54 E55 E56 E57 E58 E59 E60 E61 E62 E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202753
Unknown Error Count: 0

花屏,满屏幕的白色短横线,滚动条和BIOS里下不会,开机LOGO画面会,PE下也是满屏幕的横线,其他正常,字也显示正常。背面有掉电容有补上,但试了下补不补都一样。

网友:
这个是换纯DOS下跑出来的结果

mats version 256.16.  Testing GF100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B[31: 0]           0            0            0
FBIOB[63:32]           0     67148400            0
FBIOC[31: 0]           0            0            0
FBIOC[63:32]           0            0            0
FBIOD[31: 0]           0            0            0
FBIOD[63:32]           0            0            0
FBIOE[31: 0]           0            0            0
FBIOE[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14840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谁能帮忙改下BIOS吗?屏蔽B通道。 变成低频460算了

网友:
或者如何断开 B通道的两颗显存供电。

网友:
看到说是按什么逆时针,这个是8显存的GTX465,空了2个显存在左边的应该是A了 ,请问B在那呢???

网友:
这问题我也想知道  同问

网友:
开始维修时很相信这个软件的结果,修多了就只能作为参考了,从结果来看未能判断是哪个现存出问题,用挤压显存方法去判断是否现存问题吧

网友:
等待高手出来回答